修复华硕X50M一例

楼主(2009-09-16):
接到机器故障为开机有时能点亮有时点不亮电流0.98A,怀疑显卡虚焊,压显卡,故障依然,拆机发现开机芯片有几个脚焊点变黑,加焊之后,此时没接屏,开机电流只能带0.74,根据经验,电流至少到1A以上才亮啊,拆下内存,电流还是0.74,怀疑是显卡,(此显卡是GF6100的 北桥和显卡一起的)怀疑是GF6100虚焊,可是压了几次还是一样不显示。正准备做显卡,心想还是接上屏看下再做,没想到显示了,连式几次OK,大意啊,华硕的机器就是这样怪。

网友:
好险啊,呵呵!差点就做显卡了。

网友:
屏或屏线问题。

网友:
可能那几脚黑 才会电流高的

网友:
那几个脚氧化,开焊了吧。

网友:
好多机器不接屏还会不跑码

网友:
楼上的经验就是多啊

网友:
外接显不显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