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C 被雷击 待机电流0.13

楼主(2009-09-16):
一台康柏N610C被雷击,不加电,短路,NEC D720100AS1 (管理USB的)芯片被烧一个洞,3.3V短路,待机电流0.13,于是拆掉NEC D720100AS1 芯片,3.3V短路还是短路,又继续查发现I/O坏了,换了一个全新的可以加电了,电流到1A多无跳变,测试卡显示00,复位已经过了,开始软启动。由于手上没有NEC D720100AS1 这个芯片就没有焊上,请教修过这种机器的朋友,不上NEC D720100AS1 这个芯片影响开机吗?

网友:
N610C这个机器好经典,我有两台,其中一台已经坏了,这种机器其实是移动PC的架构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有修过这种机器的老师吗?指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