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板装系统后进不去

楼主(2009-09-16):
HP M2RS485-BTX主板 装系统后,进桌面黑屏! CPU内存 电源 全换 无效

网友:
你装系统的步骤是?用的啥盘子装的?

看了你只有硬盘没换了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串口的,若是改为兼容模式,试一下,

网友:
显卡有这个可能...我遇到过....换来试试看....

网友:
黑屏死机没,进安全模式看能不能进,进了的话删显卡驱动

网友:
有的盘子装的系统是默认刷新率为75MHZ的,你可以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

网友:
应该是刷新率太高了吧,如果能进VGA模式,那就是刷新率的问题,改一下就行

网友:
板子只有串口装到最后有时出现内存错误现在什么也不出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量各个电压都正常是不是我的风扇有问题我随便拿了个风扇他的风扇比较特殊找不到

网友:
硬盘了换了就差主板没换了

网友:
用PE装,有些品牌机就是这样怪,我也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
用最小系统 跟最下硬件 试试

网友:
显示器是CRT还是液晶的;VGA模式和或都安全模式能进不;刷新屏率可能性大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串口的,若是改为兼容模式,试一下

网友(2013-05-17):
用光驱装“装机板的系统”再用万能驱动装驱动就好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