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 不触发

楼主(2009-09-16):
联想旭日125 接上直流电源后无待机电流
随后更换MAX1999故障依旧,更换I/O也是一样
请问一下高手应怎么样解决!!!!!!!

网友:
问的太简单,叫人实在不好回答!  为什么换1999呢?  然后为什么又换了I/O呢? 查故障要有步骤的 ,要是挨个换的话不如直接换个板子来的痛快些!

网友:
有可能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无待机应先查隔离电路阿,怎么就换1999和io干吗,思路都不对

网友:
纯粹是乱七八糟的。  你干脆换主板得了...省事?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和410m差不多吧,正常时,应该是待机跳变一下,最终定在0V,检查下输出vin那的最近一个mos管(如图的pq56),看是不电压没有过来。S极有电压,G极也有,但G极电压没有被拉低,从而导致不导通,电压不得过去,从而导致待机电源芯片工作条件不足。如果是的话,再来讨论下,此处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保护隔离过去了吗?本子是不能直接杀的

网友:
这样修可不行呀!什么问题有什么思路!对症下药呀!

网友:
像这样  不触发 应该先检查什么 再检查什么   请高手见招

网友:
有一些机器是没有待机电流的。你一下3v和5v  和1999的工作条件

网友:
把隔离保护电路跑一边就可以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