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剪切文件

楼主(2009-09-16):
各位大师们,帮一忙,我有个数据要恢复,要恢复剪切文件的
现在一般的数据恢复软件都用了就只能恢复删出的和格了的剪切的恢复不了,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很急
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剪切文件就是个删除操作,恢复不了的话除非是被你覆盖了。

再说一遍,所谓剪切就是先把文件拷贝到目标盘,然后删除源文件。

网友:
是相机卡剪到电脑,但是电脑他装了冰点还原的,还可以恢复不

网友:
如果他还没有把文件完全粘贴到电脑的硬盘里的话应该可以从相机卡恢复。

网友(2009-12-27):
使用易我尝试一下,也许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