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 845主板 问题 请教了

楼主(2009-09-16):
一块 V星845PE 开机 C1 C1 AA 供电 复位 都正常 刷BIOS 换IO 桥压了(MS-7没有配件没换) 还是原样请教了 一块杂牌 845GLP 数码卡 7F 报警正常 就是不亮 惊了 没思路了 请教中 等待 QQ: 313729603
刷BIOS

网友:
帮忙了 同行 们

网友:
跑C1可以考虑IO,打北桥阻值,测内存工作条件。后面的看不懂,好像是跑7F才报警吧,刷BIOS,换显卡试试,拆板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