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开机2-3分断电

楼主(2009-09-16):
HP520 开机2-3分断电。 每次都是一样2-3分钟自动关机。在开还是可以。 我把主板拆了。发现CPU散热管很汤,风扇是正常的转,灰尘被清理过,还是一样,开机的是时候CPU上很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散热管不行,???散热管上我有个单独的风扇给它扇可以不断电。
cpu

网友:
风扇转速是不是正常?可以把风扇改成常转,也可以用代换法确认是哪部分出了问题,再不行换温控芯片试试

网友:
换散热片吧

网友:
风扇转啊,那电压正常吗转数怎么样?是不是风扇出风口和散热片结合的不好,导致风扇转热量下不来?最后也许CPU也许温控芯片。

网友:
扇出风口和散热片结合的很好,就是CPU。北桥那一段位子很热。风扇口那位子一点都不热, 风扇一直在转 转数很快。

网友:
换cpu散热片,跟你一样的情况,算热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