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帖子不会沉,记录楼主每天修机经验

楼主(2009-09-16):
机型:联想E42L
故障:不能开机
检修过程:拿到机器插上电源,待机在0.05A,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映。拆开机器,量的机器待机无3V,5V电压,但是阻值正常,同时测得主板上的19V已被拉低到只有3.5V了,先检查了电源口附近的场管,发现有个场管没能正常工作,控制的电压为19V了,输出端却只有3.5V,由此可见,主板上为何只有3.5的电压就是这里引起的了。更换场管之后主板上的19V正常,但是还是不能开机,就在此时看到主板上的PR81有轻微的烧伤,再一量一头为19V,一头为0V,看来这个也坏了,更换加电,冒烟,PR81又烧坏了,又换PR81,这次把MAX8734A也换了,加电,待机在0.03了,量3V 5V都出来了,开机电流有明显的变化,接屏,LENOVO的字样出来了。装机测试,哪知却没有声音,晕死,机器能找到声卡,驱动也能安装,还是先换个声卡,没想到就好了。呵呵    明天继续!!!

网友:
机型:HP6120
故障:开机死机,不能开机进入系统,死在HP画面
检修过程:这个机器不好想了,先办南桥,肯定没错。做好南桥光板测试进系统。OK,装机了,装好之后,傻眼了,老毛病。和他人交流认为南桥没做好。在做南桥,做完之后还是老毛病,郁闷啊!之后来来回回做了几次南桥,都是老毛病,搞的一头晕。只好放在一边不管先了,可是客户催的厉害啊!没办法,只好再看,可是看来看去也不好办啊!心想以前也换过这样的主板,顶回来的主板南桥和北桥都动过了,索性我也把北桥做了吧!拆开北桥下面的点还算正常,就是边上有点空焊了。做完北桥,测试OK,装机也OK。看来6120不一定全是南桥啊!都是老以为南桥出了问题,走了弯路。

网友:
咨询一下:
HP 6120笔记本,光驱和硬盘同时接时,机器就不能启动,提示无操作系统,单接硬盘可以进系统,单接光驱也可以启动,就是硬盘和光驱不能同时接。板子进系统一切正常,大家看看什么问题呢?南巧做过了。BIOS也刷过了。硬盘和光驱放在其他机器上都是好的,测试就是主板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是不是要设置跳线呢?

网友:
应该和SB有关,,,

网友:
硬盘和光驱设置跳线

网友:
你查查电压正常吗

网友:
也是这论坛的文章, 谈到过这个问题, 转给你看一看!

NX6110光驱和硬盘不能同时使用的问题

如题
只接光驱的时候也OK,就PE系统也是OK
但是接上2个后,会提示DRIVELOCK HDD BAY PASSWORDS 回车几下后就提示no 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
南桥和I/0都换过

IDE接口的34脚PDIAG#到光驱断线
飞线后OK

网友:
硬盘上跳线下就好了  靠电路板这边两个

网友:
NX6120经过检查,未发现断线,暂时放下,等待有时间再研究了。

9月17日,BGA日,今天做了11台BGA的机器。V3000和DV2000,一共9台,3台7200显卡,6台6150的显卡,其中有台6150显卡的主板短路。无返修的机器,呵呵
另外:一台联想E390的机器,独立显卡,开机不显示,报警,一长2短,直接显卡BGA。OK
         一台SONY FE的机器,双核CPU,独立显卡7600,开机屏幕有背光,无显示,直接显卡BGA。OK
         COMPAQ B2000  检测中

网友:
海尔W66 7200显卡加焊无效,换7300短路,重植7200做上亮了

网友:
DELL 700M 能正常装驱动,但是没声音,换芯片后面的5脚搞定

网友:
T43跑55 ,没飞线,直接加热南桥

网友:
T43跑55加焊南桥还会出问题的,还是飞根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