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09-16):
复位等常亮是什么的原因,按复位键复位灯灭。是什么的原因

网友:
问得太多了,不是很好回答你,楼主别的电压量了没?维修主板的都得量几大供电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那位高手给个测试和维修的思路,和测试点的电压

网友:
是否是PCI上的数码卡RST灯常亮,如果是的话,首先故障问题可能是如下以点,你可以试一下
1、复位电路有问题,而复位电脑主要是由主复位和CPU复位两部分构成,如果是数码卡上的复位灯常亮,代表主复位有问题,先确认供电,时钟都要正常,尤其是PG信号
2、主复位主要是由三种:一、是门电路+南桥,二是IO+南桥,三是防伪芯片+南桥
3、你试着测试一下,PCI和AGP,以及BIOS上的复位测试点有无3-5v的电压
4,如果都无电压,则确定为无主复位,
无主复位,南桥坏得情况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