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开机在44 C1来回跳

楼主(2009-09-16):
上主板诊断卡开机后在44-C1来回跳。大约10秒后有一长两短报警,然后看迅速过检。最后进去75 7F,但显示器始终没有图像。显示器、显卡、CPU都是好的,也替换检查过了,请帮助!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主板型号是七彩虹C.NF4X Ver1.4A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慢慢来了,先换IO试试,要不刷个BIOS先

网友:
显卡接触不好 ,或者显卡槽太脏 你的情况好像没检测到显卡

网友:
应该是检测不到显卡吧 查主板显卡信号 应该是BGA虚焊了

网友:
晕倒,我有2块这样的板子,确定是桥问题啊,估计这个板子就是桥有问题的多啊,症状和我的一样

网友:
C.NF4X很多都是桥虚焊,要烤一烤哦

网友:
看一下显卡插槽是否有不良,或是BGA有问题

网友:
和昂达nf4 4x一个德性,绝对是北桥虚焊。

网友:
见意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桥虚焊的多

网友:
先易后难 刷个BIOS不行就做桥

网友:
这个就是桥虚焊

网友:
这个板是不是七彩虹的单桥主板,桥上有一个风扇 这一般是桥有开焊

网友:
我觉得是桥的问题 但显卡 插槽和显卡插槽供电也有 可能

网友(2010-02-18):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桥虚焊,我焊了几块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明显是没检测到显卡啊……

网友:
我也认为桥的问题偏大,按压下看看,看看vga接口

网友:
很明显是芯片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