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M2主板1.8V和3.3V短路

楼主(2009-09-16):
磐正AF560T Pro单桥AM2主板上DDR2代内存的,客户拿过来是主板内存槽有烧坏痕

迹,经观察发现烧坏的内存槽中间已经有一个针跪脚了,估计是客户把那个针插跪脚后

短路造成槽烧坏的。用二极体值测ATX接口所有阻值都有几百以上,内存供电的阻值只

有006,怀疑有短路。刚好身边有另外一片同类型AM2好的板二极体值也只有16。虽然

阻值低估计也是正常的。先上电试试,在假负载上测CPU各测试点电压正常测试内存主

供电1.8V,内存总线电压0.9V左右。当测内存假负载的“系统管理总线”这两个脚时发

现119脚有2.3V,120脚是1.8V。正常的板应该是两个脚都是3.3V。跑线后查到119和

120分别连到D11和D14的负极,3.3V经过一个RN23的排阻提供这两个脚的上拉电

压,下边是我手画的图。测量二极管后发现D14已经完全击穿了,D11有轻微击穿;说

明1.8V内存主供电和3.3V之间短路了。这两个管名字叫7M5身边没有这种管子,到其

他料板上的RTC电路上找了2个二极管装上去试试。上电后在假负载上测到内存119脚和

120脚电压正常了是3.3V。上内存和CPU开机进到系统使用正常,此板修复。

但是有一点不明白厂家为什么把内存的1.8V接到这两个二极管的基极上。另外一个基极又接地。.

图片看不清请点击图片放大来看

网友:
我觉得是钳位作用的 以前在打印机的接口板看到过有类似电路 主要就是保护防止烧下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