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时钟电压一个正常,一个偏高,怎么修?

楼主(2009-09-16):
今天修一奔4主板,原来是网吧的,型号MS-6787。上假负载,打阻卡通电测试,能开机和关机,CPU电压,复位,PG都正常,就是时钟CPUCLKC/CPUCLKODC是0.4V,CPUCLKT/CPUCLKODT却是1.73V。跑线路发现这2个时钟是通过2个43X的精密电阻连到分频器ICS950910AF的53和52脚,不正常的那个时钟从分频器出来的电压是1.93V,降压到1.73V的。时钟供电脚VDDREF 3.3V。内存,AGP,PCI都有时钟,电压也正常。这个情况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还有这个板子开机后北桥和旁边的一个3055管子发烫,估计有60多度,北桥电压是2.5V和1.5V。这样是不是正常的呢?希望能修好这个板子,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更换电压IC和驱动IC
试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CPU时钟偏高难道和电源IC有关,我明天再找找看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
查来查去,还是那样,再次向高手求助!

网友:
看看这两个脚的对地值是否一样,如不一样,沿线查电阻和时钟IC

网友:
上CPU假负载,打阻值是一个30,一个50,假负载拿掉测时钟芯片的2脚阻值都是81,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压U座再打一下,怀疑是U座虚焊,还有拿掉时钟与U座间的两个电阻,看看时钟输出脚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还有你板子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啊,能开机不跑马不

网友:
真是郁闷啊,这块扳子还没修好,又碰到一块MSI-7057的板子,故障一模一样,都是时钟一高一低,有没有高手说下这是那方面出问题了?我好查查啊

网友:
时钟IC换过了吗?

网友:
回楼上的,时钟芯片暂时没换,因为不知道是不是时钟故障,而且手上没有这个时钟,要订购的。

网友:
回 盱眙桂林 斑竹,谢谢你的热情帮助,我用风枪把时钟芯片的52和53脚电阻吹下来后,原来输出1.73V的那个脚现在输出是3.33V,输出0.4的那个脚输出是0.26,不对称!电阻拿掉后,CPU供电没了,北桥和附近的MOS管也不发烫了。测得北桥电压有三组,分别是2.58V,1.51V和1.25V,南桥电压是3.3V和2.58V。请问这是那里出先故障了?是时钟还是CPU供电?请高手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你把电压先弄OK再说吧。。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个电压不对?CPU,NB,SB,内存?时钟有问题真的那么难修吗?我搜索了一下,一般都是问的多,解决的少,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来是要换时钟芯片了。。。。

网友:
时钟  和座子~~~~

网友:
请楼主 直接申请ICS950910AF时钟IC芯片 换时钟IC

网友:
CPU的时钟频率比较高。 并且两条时钟一样频率一样 频率越高其时钟电压越低 频率越低的电压越高  CPU时钟电压正常因为0.4V左右

网友:
直接换时钟IC吧  .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时钟芯片的问题,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换了在看,我期待

网友:
换时钟IC吧

网友:
我已经淘宝打款买1个时钟芯片了。等3天货就到了。谢谢大家了。修好我会发贴的。

网友:
时钟芯片已经换成新的了,上CPU,时钟能正常输出0.4V电压给CPU了,上内存,接上显示器,诊断卡。跑码24能进COMS了。说明已经修复,再次感谢帮助我的师傅们!本来应该就这样了,可是现在北桥还是很热,我怕这个主板用不住啊,请教各位老师,北桥发烫应该修那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