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南桥复位信号有跳变的前提条件

楼主(2009-09-16):
南桥复位电路复位电压有跳变的是在,CPU,PG.时钟,都正常时才发出的信号复位信号,对吗哪PG信号是在什么正常下才发出信号的

网友:
ATX的PG信号是在ATX的各路输出正常后发出的
CPU电源管理信片PG信号是在CPU供电正常后发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CPU PG信号不是由南桥发出吗???

网友:
关于PG你可以参考一下,
PG分为VTTPG电脑1.5v左右(是由CPU提供给电源IC的,主要说明内存,AGP供电都正常了)和VRMPG电压也是1.5V左右,但是VRMPG是由电源IC发出提供给南桥的)

网友:
这个我也有点不太懂,有的板从SB发出,有的从PWM发出。各种板设计不同。

网友:
各厂家设计的发出接收先后顺序不大一样吧,但原理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 PG信号是由南桥发出,不过版主说的是VRM_GD

网友:
复位大多数是从南桥发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