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最专业的BGA返修台修复865GVM 915一例

楼主(2009-09-16):
今天生意比较淡!来让大家见识一下最牛B的,所谓最专业的BGA返修台,成功率90% 来修一片 昂达的 865GVM 915的主板给他家参考下我的机器! 是整机拿来的,看图片:

主板变形的很厉害,猜80%座子问题!加压确定775CPU座子虚焊!

故障现象:测试卡复位灯常亮且无CPU核心电压。下面转入正题:

先绣绣我的BGA (用来底部加热的)

上面加热的 (别看那么丑,其实我还没组装起来,别急!等下让大家见识下)先来打理下主板

助焊膏,美国进口的

放点点上去

吹均匀

再看看我组装起来的“完美BGA”

开始动工了!温度235!

侧面效果

来个近距离接触!

上面用850加热着

283度

吹了大概20分钟!没有空调!一身汗水!手有点僵!最后完工!

非常激动!还不知道修好了没!看测试卡 嘿嘿!C1,还没上内存!

上内存跑7F OK!

装机

接入信号!LOGO出来了!哈哈!

我用的是USB键盘鼠标!要设置下不然要按F1,麻烦!

进XP了,o(∩_∩)o...哈哈!非常稳定!就这样修复了一片主板!专业的工具就是强!

网友:
第一次插图!效果不好!

网友:
弱弱的问下,你那“专业的”BGA在哪买的,本人小菜一个,现在还在起步阶段,板没修好一个,倒是修坏了两张了,想买一个你那“专业的”玩玩,好多问题想请教 ,可以的话加我QQ,914607667

网友:
呵呵。锡炉呀。。加热起来太费时间了。

网友:
这个775座子是BGA的?我怎么看照片上好像是带针的?请把板子背面CPU处再拍张清晰的照片看看.

网友:
弱弱的问下,你那“专业的”BGA在哪买的,本人小菜一个,现在还在起步阶段,板没修好一个,倒是修坏了两张了,想买一个你那“专业的”玩玩,好多问题想请教 ,可以的话加我QQ,914607667
引用 网友A:

呵呵!比较昂贵啊!35$ 淘宝多的是,

网友:
透针的cpu座子也能虚焊呀,lz不是一般的强大

网友:
BGA针脚 CPU做也虚旱

网友:
BGA针脚 CPU做也虚旱
引用 网友B:

呵呵!的确是针偷的!没见过吧! 着是你没遇见过而已

网友A:
呵呵!比较昂贵啊!35$ 淘宝多的是,
引用 网友C:

麻烦您告知一下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是锡炉吗?

网友:
无极可调溶锡炉+850风枪,加焊透针的LGA775的cpu座子,主板也不预热完后也不变形,楼主真高手啊

网友:
无极可调溶锡炉+850风枪,加焊透针的LGA775的cpu座子,主板也不预热完后也不变形,楼主真高手啊
引用 网友D:

我用风枪吹热了,不然肯定变形的,着是我没说

网友:
楼主强大  透针的也有虚汗呀
1K块里恐怕也碰到一块呀

网友:
LZ太强大了,不顶不行!
直接电烙铁补不行吗?

网友:
嘿嘿!还没见过,长见识了。膜拜楼主~

网友:
我今天也刚好碰上一片 昂达 865GVM  主板 开始是CPU电压拉低才1V  换3个下管就1.3出来了,加电发现北桥比较烫 用手压可以正常跑马  用BGA返修台 加焊 运行1个小时 稳定 OK了

网友:
高手,问一下,焊膏那样放在针上,会不会导致接触不好?焊接效果100%,不知是否会弄脏针,导致cpu接触不良?谢谢

网友:
针座虚 没有见过 到是见过因为座质量导致这种问题得 一般挑一下针就好了
针质量不行 也是能压过得
对于楼主说得维修过程,本人只能说瞎猫碰到死老鼠

网友:
确实,穿过来的针,也能做BGA,佩服。。。一般挑下针就可以了

网友:
强中更有强中手。做了大家都想不到的东西

网友:
透针的也能虚焊??
我到现在都没碰见过

网友:
事实摆在眼前 ,不信也不行。 呵呵。

网友:
风枪怎么固定啊?温度最高 风速最小吗

网友:
楼主真高手啊

网友:
一般透针的不往CPU座虚焊方面想。/

网友:
哈哈,我可是真没见过,大开了眼界啊

网友:
强帖,适合我等维修量不大的小菜

网友:
LZ我想请问一下BGA自制返修台是怎么做得~~可以的话+我QQ384571244我想咨询一下谢谢楼主,买也可以

网友:
呵呵,的确是难以理解,也可以说楼主真的是太高太高的高人了。这种座子有遇到过后面针脚锡太少的,用风枪直接吹一下就OK了,还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2009-10-19):
想玩玩这方面的操作,楼主的锡炉能给个地址吗?价钱不高.我也买个.

网友(2010-05-11):
太强大了,我还以为是几十万的BGA带X透视的,吓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