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未来窗774FT连接主机.主机无法开机

楼主(2009-09-16):
LG未来窗774FT连接主机.主机无法开机
    但是在主机启动状态下,连接显示器,显示器一切正常,主机可以正常重新启动,但是把主机的电源线抽掉,在重新插上,主机就无法启动.
     但是  不是主机的问题,换了N个主机都是一样的问题.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这个问题重来没见过.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大家

网友:
自己顶上去,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
换跟显示器的数据线试试
重点检查数据线的脱机检测线
查一下行场同步信号与显示器CPU之间的电路

网友:
没见过
    期待长风版主的出现   你的 崇拜者

网友:
这应该就是VGA线头换过,有根接地了.重新接过吧.要看清VGA接线定义,有根线不能接地的,每个显示器,都有的.待定的,记得是第9根,不能接地了.要空着.

网友:
VGA头子没有换过,是原装的.谢谢楼上提示,总算知道在什么位置上去找问题了

网友:
接头有短路

网友:
重跑一下VGA的线,照虫子哥说的先做一下~

网友:
把12 。和15 针取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