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DIY-教你如何改造万用表的红笔

楼主(2009-09-16):
首先声明,俺不是什么高手,也没什么芯片级维修方面的经验.但经常看到有人在抱怨自己的万用表不好用,在量主板的时候往往因为表笔太粗了不好定位.也许各位老鸟们都知道只要改改红笔就行了,但像我这样的菜鸟,在刚学习维修主板的时候,刚拿到万用表的那一刻,也许最想知道的,就是怎么改这个红笔了.于是,这篇贴子就此诞生了.

首先,要改造红笔,当然首要条件是要有万用表,有了万用表自然就有了红笔与黑笔(废话 ),然后要扣针一枚,(大头针也行,要把大头剪掉),然后是烙铁一把,再后钳子一把(镊子也行),最后要挫刀一把(没有也行,这样就比较难操作了,后面会有说到).

废话少说,上图:
需要准备的工具

找一枚扣针

从中间剪断,取前面有尖头的部分

在尖头的另一端上点锡,最好上锡前用挫子挫一下,这样针头比较好吃锡(这下知道为什么要用到挫子了吧? )

在红笔的尖头上也用挫子挫几下,上锡.注意烙的时间不能太久,否则容易把笔的塑料手柄烫坏.如果一次上不了锡也不要紧,等一等笔尖上的温度降下来了再上锡.

在焊接针头与红笔前把烙铁头也上些锡

接下来是最难的步骤,找个重物压住红笔的另一端,然后一手用钳子钳着针尖,另一只手就拿着烙铁头焊吧.一般情况下只要把烙铁头轻轻一带过针尖,针尖上原来上好的锡就和红笔上的锡吃在一起了.同样,一次没上紧也没关系,再焊几下直到焊稳为止.注意红笔的温度不能太高,几下焊不上就等等温度降些了再来.

成品,这样改造好的红笔经久耐用不易脱落

网友:
前面有篇一样的贴子没编辑好,请斑竹同志删了吧!
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3485-1-1.html

网友:
别针太软了,不可取
ICT探针才是王道

网友:
是啊  别针那有这个能耐啊    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缝衣服用的小头针吧   这样再合适一些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铜质探针上用小电钻打上0.6MM深约20MM的孔,再用0.8MM的钻头扩孔,之后用收音机或录音机电池仓中的弹簧弄直之后上锡,在表笔探针孔内注入松香,及一段直径0.6MM的锡丝,之后把弹簧钢丝插进孔内焊牢。最后是把钢丝从离原探针头10MM处截断磨尖就OK了。
这个办法全塑表笔难以实施,好在我使用的是商店里买来的便宜货,探针是旋进表笔套里的,可以拆下来改制,不必担心塑料表笔会受热熔化。
目前手感还不错,探哪扎哪。只是使用中得小心不要扎到手或大腿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铜质探针上用小电钻打上0.6MM深约20MM的孔,再用0.8MM的钻头扩孔,之后用收音机或录音机电池仓中的弹簧弄直之后上锡,在表笔探针孔内注入松香,及一段直径0.6MM的锡丝,之后把弹簧钢丝插进孔内焊牢。最后 ...
引用 网友A:

高!
思路和ICT探针差不多啊!

网友:
可是还是有遗憾哪。钢丝会上锈,尤其是经常用手接触就更容易了。不过还好,钢丝只从探针里长出一点点,测量元件时可使用铜质的部份,测焊点时用针尖,由于经常扎焊点,针尖还是挺光亮的。

网友:
请恕我冒昧,类似的资料好像论坛上有了吧?

网友:
ICT测试针       .

网友:
为什么都这么落后……废吸锡线加一根缝衣针,用烙铁加点焊锡就搞定了~用了不要太方便、耐用~

网友:
找一把锉刀把红表笔磨细点就行了

网友:
推荐使用缝纫机的针,不容易断,普通缝衣针太容易断了。焊之前,表笔用锉刀挫一半,然后用硬盘线拨皮的铜丝把针和表笔挨着绑在一起,用烙铁上锡焊就行了,美观耐用。我的一对表笔用2年了,表都换了几个,针一次没断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中国电信赠品,拍个图秀秀。
注:此办法非原创。是好是坏各人考虑。

网友:
现在比较流行十字绣,那个用的针是改造这个的好材料

网友:
我用的就是大号的缝衣针,然后用细线一绕,上点锡,很好用的,不过胜利的笔容易断,就是针头往下一点儿的地方

网友:
看来LZ用的文具太少了,常用的圆顶针最适合,硬度强,超细.粘锡性也强,直接可抓锡.

网友:
3# 心在飞翔

网友:
看来LZ用的文具太少了,常用的圆顶针最适合,硬度强,超细.粘锡性也强,直接可抓锡.
引用 网友B:

呵呵,确实,自从接触电脑后还真的没怎么用文具了~
我也是废物利用吧,看见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了.
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方法多样,只要各人用的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