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这个ACER高压集成块有什麽可以代换?

楼主(2009-09-16):
Acer液晶高压部分的集成块有什麽可以代换?OZ9938GN有什麽可以代换?高压部分有两个9945N的IC,我换过同样的试,结果还是一样。就差这个OZ9938GN没得换,我改过高压条,可以解决问题。我只是想知有什麽可以代换OZ9938GN?各位,知情者请帮帮忙!
ACER

网友:
直接找一个代用高压板换上去得了~~~

网友:
OZ9938GN坏的很少,还是查周边的电路吧

网友:
小规模小信号处理的IC是不容易坏的,查查外围电路和高压电容器

网友:
呵呵!没的代啊,不过很少见9938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