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图纸中有个CPU IO电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16):
我看图纸时,有个CPU IO 电压,是给谁供电的啊,不是给CPU供电的吧,能不能说说这个电压的含义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外围电压的意思,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

网友:
大家来谈谈啊,看这个电压是给谁的 d,不会是北桥内部的CPU局部电路供电吧

网友:
CPU的辅助电压。。。。

网友:
CPU IO 电压其他地方有些标注为VCCP,是CPU的信号电压,也就是IO电压,通常为1.05V,北桥和CPU都有吃.

网友: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上拉供电,为了让CPU—NB-SB的这些信号传送更快

网友:
那要是这样,没有这个1.05V的电压,则CPU不会工作啊

网友:
跟VCCP电压差不多吧。只是叫法不同吧。

网友:
总线电压,吧

网友:
通常叫做CPU外核供电,是给数据线提供上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