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路

楼主(2009-09-16):
问下反馈电路有什么用。。。电源的反馈电路是用什么构成的 。。。。

网友:
既然楼主简单的问了,我凑热闹也简单的回一个。
反馈电路,.........就是反馈用的嘛!
电源的反馈电路.........你指哪一个?通常都有两个以上的。

网友:
反馈电路有电压反馈电路,电流反馈电路,这两种电路又有正负电压反馈和正负电流反馈电路,不知楼主要那种反馈电路。

网友:
反馈电路简单地说就是起监控的作用,比如你的老师发现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就向你父母反映,这就是反馈。当然反馈是要有结果的,比如你被暴打一顿。关于反馈的概念如果你看过闭环反馈框图就清楚了。

网友:
反馈电路简单地说就是起监控的作用,比如你的老师发现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就向你父母反映,这就是反馈。当然反馈是要有结果的,比如你被暴打一顿。关于反馈的概念如果你看过闭环反馈框图就清楚了。
引用 网友A:

比喻得太好了。暴打过后必然会努力学习,如果不达效果将会打到产生效果为止

网友:
哈哈楼上的太有才了,比喻很好笑,我就看了这个不磕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