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U行灯管高压板能用普通的高压板代换吗?

楼主(2009-09-16):
17寸U行灯管高压板能用普通的高压板代换吗?一ACER机子高压条板坏,用普通高压条不行
ACER

网友:
U型灯管的电压在1500V左右
普通的高压板工作电压是达不到的
找吧

网友:
U型的灯管不是 一般都用于22或22以上的 液晶么 ??

网友:
A170E多数都是这个屏,四个U型灯,还多是19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