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不加电后跑FF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16):
故障现象:不加电后跑FF
   此机器是同行修过修不好然后拿到来,把此机器拆开以后发现主板好多地方都弄过了,可以说是弄的乱七八槽的那种,用数字表量对地阻值,发现3M完全对地,最快的方法就是采取电击法,只接在3M短路处电击,后发现H8很烫手,把它拆掉之后3M阻值正常,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35,按触发开关没有任何的反应,用手摸南桥非常烫手,量几个待命电压发现1.8M电压没有,此待命电压没有的话,肯定是不能触发的,量MAX1845的工作条件和开关控制信号都有了,就是起不来,把该换的都换了还是起不来,后来拿板仔细检查,发现MAX1845的反面掉了一个电阻,查看图纸此电阻是R9222 100K是自身VL5的一个反馈检测电阻来的,把电阻补上以后电压正常输出,在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11可以正常触发,,但是T4系列这种待机电流是明显的偏大,待机的时候用手摸网卡很烫,把它更换一个待机正常。
      上CPU和内存,开机又跑FF ,用带灯测试仪的假负载发现A20M灯一直量,此为不正常的,点位图直到南桥,

以前修过是南桥的部题,于是拔下来更换南桥,再次触发显示正常,测试一天都没问题,此机器烧掉了这么东西,估计以前就是1.8M起不来,后来同行可能在修的时候不小心把主板其它的东西给烧掉了。

网友:
A20M灯一直亮是南桥问题,没带灯测试仪的假负载是测不出来的,做维修还是要有好的工具。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H8什么时候装上去的啊?

网友:
楼主的这块板子真是多灾多验啊。

网友:
后发现H8很烫手,把它拆掉之后3M阻值正常,嘿嘿,当然在阻值正常后装上去。

网友(2009-12-18):
A20M灯一直亮是什么意思?不按它的开关一直亮还是主板触发后一直亮?不按开关怎么会亮呢?

网友(2011-08-01):
楼主的方法很好,学习啦

网友(2012-10-06):
修得挺好的啊,不错。回复得有点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