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强行加电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09-09-16):
我也有个P3的主板。有朋友要。今天拿出来处理。 点不亮。强行加电可以正常使用。主板不触发。
1、测Bios路线帽电压 有3。3V正常。
2、开关针有5。5V电压正常。
3、由于没得示波器,用万用表测南桥晶振两脚无电压差。约为0V。 应该有0。2V压差才对,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故障仍出现。
4、量开头针与ATX第9脚有5V电压;
5、IO上有3。3V及5V电压;

南桥有虚焊。有时开机时要压桥才可以跑码?由于手头设备有限。没法做桥,我个人觉得桥的问题大点。虚焊。

奇特发现:强行短接ATX 14脚与ATX 13脚,机子正常运行,可进入系统,及外设均可使用;
此时短接开头针或复位什可以重新启动计算机;

因电脑强行加大可以正常使用,故未检测复位电路;

由于此板很老了,基本没人要的了。 现在怀疑是南桥与IO之间有断路!

请专家们解答,因P3的东西,没得修复的价值!

只想知道故障最大的可能性在那里,怎么解决!让徒弟练练手!

网友:
看一下PN接地是不是正常,晶振一定是好的吧!我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
可能触发电路有断路。

网友:
测一下开机电路是否畅通,触发形式是哪一种呢?

网友:
今天发现IO芯片旁边L1117有短路.手头还没有这个芯片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