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7有时没信号

楼主(2009-09-17):
如题!有时开几个小时都没问题!

网友:
没有信号是指屏幕显示没有信号?还是黑屏了?开机状态的LED无信号时是亮的吗?楼主没有讲清楚。

网友:
这机器电容容易鼓包,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话好简洁,把问题说清楚更容易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