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V3000的两个通病都被我在一块板上碰到

楼主(2009-09-17):
前几天接到一V3000的机子,通电无显,二话不说,真接BGA显卡,一样开机无显,是没做好?吹下重新植珠,再做上去,终于有显了,拷机。没想到这机客户几天没来拿,拷了两天机后就放那没管它了,哪儿知昨天拿出来再开开,又不显了,电流跳到0。76左右,因为确定上次显卡做得没问题,而且做得也是无铅的不会这么快出问题的,于是这次就干CPU座子(顺便说下,座子上面的白片可以取下,就是取不下,也没关系,加温不会熔的)依然不亮,电流能上到1。2左右,但是电流一直不断地跳动,断定座子没做好,干脆重新换个座子,能开机了,进系统,不过一会儿就死机,再吹显卡,还是一样,不过仔细看发现显卡边上有个小泡泡,换个显卡还是做无铅的,开机进系统放电影一下午没事!

网友:
V3000问题就多,修好也你还知道也许那天它又回来看你了。

网友:
嗯 楼上说的有道理,要控制住不返修还真不容易

网友:
这种机器要换显卡的,CPU可能是冤枉被你干了

网友:
我也觉的,这机器经常是显卡和CPU的问题,很少座子坏的.

网友:
客户来拿了再推销个散热垫,一般就不会再来见你了,呵呵

网友:
显卡上遮个薄铜片。风扇改长转,返修少多了

网友:
那种CPU座子.哪有卖的.就AMD的那种.楼主可否告知下是从哪买的.

网友:
这机器返修太高了。现在在淘宝上买的那10快钱个的显卡散热片加上去的,最近返修的好象少了。也许是天气冷了的原因吧,哈哈!

网友:
hp就这机子最垃圾

网友:
不垃圾大家还赚什么钱呢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最近接了几个这样的,省事,加显卡。但愿不要这么快回来

网友:
再返修就建议换板!

网友:
显卡本身不行了,CPU座也不行。

网友:
说实在话本人维修的  DV2000  V3000。。返修率还不到5%。。。呵呵。。

网友:
v3000 说爱你不容易,哈哈哈
LZ显卡有小泡泡,我也过有同样的糟遇,作无铅还是蛮容易作出小泡泡的,所以轻易不作无铅,170大洋说没了就没了,作两个,钱就赚不到了

网友:
钱太不好挣了,V3000更不好挣了

网友:
CPU座也做。。

网友:
大家都有一招,真不知哪个是真能搞到底的,希望这个毛病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法

网友:
好像08年后出的显卡温度低了点

网友:
这个机型出厂时就北桥散热设计有问题,我都修过几台

网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显卡门”事件,楼主真幸运

网友:
想办法降温。控制返修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