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45板请教,电感发烫,不会修

楼主(2009-09-17):
CPU旁边五个电感发烫,正常开机使用下,可以用两三个小时左右,如果运行一些游戏之类的程序就半个钟到一个钟就会断电,,电感慢慢发烫,直到非常烫,然后就断电了。。。哪些工作原理我也不懂,认为是旁边的场管或电容造成的,所以就把管子全换了,不行,再全换了电容也不行,没辄了。后来同事说要换电源管理,可是没有配件换。。。。。郁闷中啊,,,,

网友:
喔,晕,楼上是谁,不行就为你试问

网友:
更换电压IC看OK不

网友:
换电源IC吧
碰到过一次
换电源IC问题解决

网友:
没错电源IC可能性比较大点

网友:
over了,换电源IC还是不行,无解,,,

网友:
还有可能是供电管性能不良~~~把所有供电管全换了~~~

网友:
加焊一下电源IC,不行就换。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了,还是不行,,,
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是谢谢各位了。。。现在采取了极端方法,给每个电感都加上一块散热片,正常使用三、五个小时没有问题(玩游戏就不知道了),昨天已经给回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