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15主板 更换CPU供电MOS管后CPU温度奇高

楼主(2009-09-17):
接到一块梅捷915板子   开机就保护   侧到CPU供电MOS管烧坏   更换后加上U
发现开机3分钟后CPU温度有75度  还没装系统   测得CPU供电1.4V     我换了个CD2.66G  的CPU
还是一样的   请高手支招  在此谢谢啦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吗?换风扇!~

网友:
场管和电源IC一起换掉

网友:
场馆 要大功率的 电容也可以一起换掉

网友:
915发热是厉害!换个好点的风扇看看

网友:
我想能开机就说明电压到了,你可以摸摸有哪个管发烫,
你测机的CPU有没有上硅胶,没有就做好这些再测机1-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