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的选择

楼主(2009-09-17):
维修新手,貌似一块主板BIOS有问题,进DOS后刷新还是没有用,想用编辑器刷BIOS,苦于这么多编程器不知道如何选择,请高手指点,恒通的好嘛?

网友:
580U  150$
新的

网友:
不是150¥  是 1500¥

网友:
580U好像卖1800了吧

网友:
,,,,怎么那么贵呀 那bios之家上那个卖的是什么阿

网友:
学习和实验买个便宜的,比如BIOS之家上的。
开店搞专业维修就要买工具,不是买玩具和实验品。

网友:
编程器好与坏的差别在于可支持的器件种类和驱动能力。你要先了解一下你需要烧录的芯片型号才能去决定买那一款编程器

网友:
同意
一个是为了学习,一个是为了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