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无待机

楼主(2009-09-17):
T42 待机3,5,1.2,1.8均无,查得U62的52pin -PWRSHUTDOWN为0V,该信号被拉低,是因待机电压不正常而引起的保护吗,如果是又是因哪种保护引起。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无待机电压无非查主供电
主供电工作的条件就是要有SHDN 和 ON3 ON5 信号
SHDN是有东芝芯片和温控芯片给的 ON3 ON5是有IBM芯片给的
你现在去查看看这两个芯片有没有工作
如果工作了那就要查线路了
T42的图都很齐全的  你下载个点位图看看

网友:
谢谢,我先去查下

网友:
请问下如何证实东芝芯片有无工作

网友:
东芝芯片已过过了,还是无SHDN信号,小子新手,请高人指点

网友:
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这里补充下,VINT16,VCC3SW都正常,-SHUTDOWN2为3。3V,无SHDN,ON3 ON5,SHDN因先于ON3,ON5,所以先找SHDN。东芝芯片已换过,问题一样。我觉得应该是保护引起东芝芯片关掉的SHDN,但不清楚是何种保护会引起关掉这个信号。

网友:
也有可能是IBM、芯片
与档芝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