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10 风扇不转

楼主(2009-09-17):
TCL T10 笔记本电脑风扇不转,开机后测风扇插座无电压,单独给风扇加5v电压也不转,想问各位高手,到底是主板的问题还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加了电压也不转;你风扇是不是好的先;;手转下;;看是不是很紧;;加点油先;
   不过现在的笔记本风扇大部是温控的;;只有温度高了他才会转的··

网友:
回答二楼

谢谢楼上!风扇手转不紧,很活动,接上5v电压,只颤动了一下。至于温控,我旁边用风扇吹到进系统半小时也不转。

网友:
那你的风扇是不是有问题那?把风扇拆下来单独用5v试试看看转不,如果还不转,先换个风扇,然后再查电路的问题那

网友:
老兄啊,能不能给我一份BIOS啊,付费也行啊,十分感谢!!!!
QQ:59655299

网友:
座上有个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