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怪现象

楼主(2009-09-17):
一块富士康915主板不过内存,内存电压正常,开机后测试卡刚过CPU后到内存时就掉电了,就是看到C0时掉电,但掉电后过了4秒钟就自动上电,还是不过内存,测试卡显示EO,重起后还是到了CO就掉电,掉电后又自己开,重起几次有时就可以开机了,能开机后重起也可以了,真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未必是内存,建议查查u座吧。

网友:
你插个喇叭不就知道了吗?再不行就只能查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