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显卡故障

楼主(2009-09-17):
一块FX5200显卡,故障现象如下:
    1.开机显示显卡信息后,光标在闪,但是不往下进行
    2.有时诊断卡走到26,显示器绿灯亮,片刻又变成黄色,然后看诊断卡代码又重新跑马(就像重启一样)
    3.如果点亮显示器,并跳过显卡信息画面,就能正常进入系统;我用测试程序测试完后提示 提示C35 C42 C46有问题
    4.发图如下,请帮忙看看哪个是有故障的显存,

正面
背面

网友:
先拆前面的两颗

网友:
先把这片换了  不行再换它后面的那片

这是补位卡 不行就直接屏蔽C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没有排阻的怎么屏蔽c区。先谢了。

网友:
把显存先定位,不然大家怎么知道那个显存是哪个区域哦
如果只能显示显卡信息这种情况只能先一个一个拆显存然后把好显存一个一个装上去试哦直到能进DOS里去测试哦
上面两位哥哥能说一下要拆那个位置显存的理由吧谢谢小弟我也好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你把最前面一颗拆了试试。不行后面的拆了试试。能显示的时候。去测试一下哪出错。再定位。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