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台T42风扇不转所发现的怪事情

楼主(2009-09-17):
接到一台IBM T42,故障为风扇不转,怪疑风扇供电保险F4的问题。量F4,阻值为0,没有断。但通电后再量,F4前端5V正常,但后端没有电压。关机再量阻值,依然正常。把F4用一0欧电阻代换掉,开机风扇工作正常。大家说说这个保险怎么回事??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变质了的哇

网友:
IBM上面的的保险,像胶一样的那种,我也碰到过,想不到LZ也遇到了

网友:
hehe学习了,还有这种事

网友:
延时保险?

网友:
保险过流不够,如正常为3A,但实际它只能过流1A?会不会是这样

网友:
你量的0欧姆肯定是在保险那头量的,要量焊锡那边,这个脱焊维修种见的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