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4p800-x 的新问题

楼主(2009-09-17):
p4p800-x 的问题是  客户来的时候说  插键盘就不亮  不插键盘就亮
我插POST卡测试后发现插键盘  挡道20代码不亮 不插键盘正常到20 2A亮
这个20应该是检测显卡没通过   这个一般应该先刷BIOS   但是下载了几个刷不好使都是384K的
原块是49lf003A的 刷了都不跑马了 这能换个IO 试一试  但是我还是认为BIOS的几率大

换io不好使  晕了
终于找到了一个512的刷了好了  我把这个BIOS发上来  碰到的就不会没BIOS 了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主板呀

网友:
3M也照样能刷啊~~缓存20000就行

网友:
是ASUS的主板  这个刷3M的好使

网友(2010-05-24):
谢了  我现在档20 13   应该是没过显卡
先试一下吧  好了回报

网友:
通知一下,我这的情况  刷了你的BIOS之后不跑码了
我上谷歌随便下载了一个   与我原来的症状一样 20 13
OK  我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