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怪问题

楼主(2009-09-17):
一台HP NX6330 笔记本。接电适配器一切正常。但是不接适配器只接电池问题就出来了。

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一到快进桌面的时间就重启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就要驱动显卡上分辨率了,会不会跟显卡有关系)。如果把适配器和电池一起接上也可以正常进系统,但进去后把适配器一取掉,只用电池供电机器马上黑屏重启。

电池是新换的一个,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LZ可以试试只用电池进PE,如果不掉电,就装系统了,如果还是一样,就排除系统的问题,查电池的充放电电路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故障现象,换硬盘装系统后还是一样,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上的电池电路问题,LZ修好后说下哪坏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郁闷,没查出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