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师来里面介绍下主板上面得字母都代表些上面零件得 ...
那位大师来里面介绍下主板上面得字母都代表些上面零件得啊!!!

楼主(2009-09-17):
那位大师来里面介绍下主板上面得字母都代表些上面零件得啊!!!
比如C——表示电容 R——表示电阻 之类得,好让向咱这样得菜鸟学习下撒。
主板

网友:
C是电容,EC是电解电容,CN是排容
R是电阻,RN是排阻
U是集成电路元件
Q是三极管或场效应管

网友:
各产家的定义有所区别。比如我们公司:电解电容,既有标CE也有标C,芯片类的既有标U也有标E。晶体类的既有标X也有标Y。这些标一般只作参考。看形状和颜色就知道是什么器件了。

网友:
叶落随风
C:电容 R:电阻 CN:排容 RN:排阻 EC是电解电容 L:电感 FB,F,:保险 X,Y,Z:晶振
U是集成电路元件
Q是三极管或场效应管

网友:
新手区的置顶帖有关于这样的PDF书,很不错的建议你看看,我这几天加紧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