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极易短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17):
之前+12V短路导致CPU无法启动,修好后,没过几天又出现同样情况,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把管子跟IC全部换掉看下

网友:
全都拆下来了。。还是短路怎么搞啊

网友:
把管子跟IC全部换掉看下
引用 网友A:
[/quot
这里的管子是CPU主供电的上下场管,IC是电源管理IC;如果拆掉仍短,就得跑线路了,凡跟12V供电相关的,都要测到!

网友:
拆下还短,是上管的S极对地吗、如果是,重点怀疑北桥了

网友:
他说的问题应该是他换上去的CPU供电的管子功率不够

网友:
电压高,这地方工作负担重呀

网友:
呵呵,还是上面那位老兄说的对,可能是桥的问题了。要不你把桥下掉看一下它是否还一样?

网友:
把场管都换了,如果,最好换个好电源,遇到过电源不行导致老烧CPU供电的情况!!!

网友:
换上管不久又坏 , 要换电源IC  .

网友:
拆下还短,是上管的S极对地吗、如果是,重点怀疑北桥了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我的回复

网友:
我的情况是换了场效应管没几天又短路了,IC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