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MAX8734A的供电

楼主(2009-09-17):
一台TCL笔记本不触发,测3。3V和5V没有,电源IC是MAX8734A,但不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它的供电脚是哪个,还有引脚功能是什么,谁能说一下

网友:
http://www.icpdf.com/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对电路还不是很了解 能解释下吗

网友:
不了解建议系统性的学习一下

网友:
先查芯片的供电,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再看开启信号有没有发过来.

网友:
看下datasheet就知道咯

网友:
20脚,我刚刚也修过了

网友:
回楼上的,DATASHEET中文意思是 数据表,不是软件

网友:
再补充一点,具体就是 芯片的具体参数信息。

网友:
讲的很详细 谢谢

网友:
测试一下17脚VCC 和20脚电压是否有19V供电,有的话换一个MAX8743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