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 Wide 19宽屏驱动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9-09-17):
从屏的正中间分左右两边,有边暗,有边亮,换了通用板试机正常,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想改块通用驱动板上去,但是这个机器 的原装驱动板只需要5V的电压,我从电源高压板上接了12V,GND,BL,接好后试机闪一下就黑了,后面在5V上接了个56欧的电阻到GND,还是一样黑屏。有哪个高手知道怎么改这种这种驱动板的还希望指导指导。

网友:
5V直接连线到驱动板的5V端就行了呀.

网友:
大哥,通用板上不用5V

网友:
通用板的工作电压其实就是5V,只是上面有个12v转5V的电路,我平时改通用板都是把那部分电路去掉的,把5V接到通用板的那个大线圈上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补充一点,你从电源板的12V取电,那个电压是高压板工作用的,你再接通用板上去,容易引起过载,从而不正常工作

网友:
你是联想的哟,我那天才改了一个,将他的5V直接接到主板上,好像这个高压板除了开启信号,好像还有一个亮度调节的电压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