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07WFPb 故障求助

楼主(2009-09-17):
DELL    2007wfpb 加电无反应. 拆机测电源板有18V待机电压. 就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开机键上没有3.3V

网友:
正常来说液晶电源板上应该有2组电压输出
一组十几伏  另一组应该是五伏
你说的这个故障   检查5V输出那一路电路

网友:
检查驱动板的工作电压都正常不,一般有3.3V,1.8v,几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