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两端的电压

楼主(2009-09-17):
电容是通交流隔直流,为什么在主板中不接地的电容两端电压是一样的呢?
我用可调电源输出6v加在电容的正极,用万用表测电容的负极发现也有6v啊

网友:
另外忘了说,我是用直流档测的啊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很简单,你的万用表内阻与电容形成了一个RC充电电路,由于数字万用表的内阻多达10M欧,那个RC常熟很大,电压会慢慢下降。
还有电容在充电的初始可以视为短路,充电结束视为开路,这个非常重要。

网友:
"不接地的电容两端电压是一样"               这不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