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796FDX5调亮度没效,关机时显示器中间有亮点

楼主(2009-09-17):
美格显示器796FDX5调亮度没效,关机时显示器中间有一个很亮的亮点。请老师们给个思路~

网友:
查消亮点电路

网友:
能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查G1相关电路

网友:
我开机查了一下G1的电压为0V,这肯定不对,便断电检查,G1到GND,到H+电阻为0,我觉得这肯定也不对,便把尾板取下来,G1和GND对应的尾管上的针,结果发现G1和旁边这颗针对应的电阻为0,而旁边这颗针在尾板上和GND又是直通的,但显示又是正常的,只是不能调亮度和关机有亮点,这说明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今天在QQ群里经过大家的帮忙,终于找到坏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还有灯座有个地方短路,目前修复完毕~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输出的G1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