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用上一会,就出现死机或者从启

楼主(2009-09-17):
一块V星845的板子,客户说用上一短时间后就会出来死机或从启的故障。新手,拿到这板不知从何下手,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去新手区多泡跑吧

网友:
能指点哈乍搞嘛?

网友:
先排除CPU风扇,再看主板CPU座旁边的电解电容有无漏电,然后查三大核心供电有无偏低,再不行,涮个BIOS试一下。

网友:
第一个考虑的是,CPU散热良好?第二考虑硬盘是否完好?第三考虑是否中病毒!最后,客户的电源是否输出正常。

网友:
刚开机时,查得一切都正常。CPU也不发烫。电源供电也正常吖。

网友:
慢慢烤机吧。烤到出现死机的时候别断电,量死机时候工作条件是否正常,CPU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故障一样的机器,进XP后最多10分钟就死机。客户说给他朋友看过,我怀疑是CPU温度高,就拆CPU下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连导热膏都不上,不死机才怪了。立马上导热膏开机,还是会死机,不过比以前时间长了一点。。。我想会不会CPU内部有问题了?换了一个CPU试试,换了就没死机了。。原来CPU也会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故障一样的机器,进XP后最多10分钟就死机。客户说给他朋友看过,我怀疑是CPU温度高,就拆CPU下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连导热膏都不上,不死机才怪了。立马上导热膏开机,还是会死机,不过比以 ...
引用 网友A:

CPU坏引起工作一会儿死机,我遇到过3例了.提醒同行们在遇到过一会儿死机的问题时,CPU温度不高,就尽快换CPU试试!!

网友:
我接到一块,原来没进系统就死机。我更换cpu供电部分的电容后,进系统正常,玩游戏死机。现在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