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下忙。我的显示器变压器变压出来的电压不够了

楼主(2009-09-17):
如题。。现在变压出来才2~3伏。。是T601的那个变压器

网友:
我看的不知所云,什么型号多没说,谁能回答的出来?

网友:
那请问有人知道KA2S0880控制引脚的定义么

网友:
是一台普屏的显示器。。...。。。电压次级电压特别底

网友:
是开关电源 还是 变压器 你能说的清楚么 也就是说这2种电源 你分的清么  说清楚了才好回答

网友:
电压低而且跳动,那就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里面是这个芯片的规格书

网友:
问题要说清楚,别人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怎么回答呀
至少说电压低,不够原设计的电压,那也只能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的故障,首先就要判断出是原边和副边的故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