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帮我看看,在电源里,这些黄黄的什么?谢谢!

楼主(2009-09-17):
我是新手,能帮我看看,在电源里,这些黄黄的什么?谢谢!

前段时间,这个电源不通电了,拆开后,发现2个电容爆了,

但是看到,这些黄黄的,硬硬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胶水用来固定的?????还是????

网友:
那个你管它干什么  那是固定用的胶
顺便赞一个 第一次SF

网友:
楼主,建议你还是送修吧,里面有高压,很危险的哦

网友:
不懂不要硬来,有触电危险。

网友:
那些是固定胶来着,不懂最好不要去弄,免得电容装错了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
固定用的,没别的用处

网友:
固定胶来的,是用来防止线圈或较重的零件由于震荡而造成虚焊。

网友:
莫名 说的很对

网友:
电源好像是长城的。。

网友:
这个电源看上去是10多年前的产品了,用料不算豪华但实在,该有的都有。现在基本看不到里面的某些设计了。真令人怀念!

网友:
704硅胶,2元一只

网友:
704硅胶,2元一只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的,时间长了就变成黄色了

网友:
修过n个金河田电源都是因为这些胶上的过多,使得电感和电容粘成一堆 影响散热,使得电容鼓包,电感掉漆短路,真不知道厂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是长城电源,

我可以把这胶水用刀刮掉,应该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