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5200 128M显卡不稳定

楼主(2009-09-17):
一片5200 128显卡 爆了几个电容。换后冷机入系统跑3D MARK2001没问题.再跑一次就黑屏了。重启就在开机显示5200 128M显存那一闪一灭.要不就跑到XP的欢迎界面那就花屏了或不显示,再等一会散热后又能入系统了.发觉热的时候显卡就有问题一样.电容和三只MOS管全换了,连BIOS也换了还是一样,入DOS测显存却没出错.

网友:
核心虚焊  加焊下

网友:
楼主的显卡应该是第一组颗粒其中一颗显存,存在虚焊。面对显卡右下角向上数通常为第一颗

网友:
已解决。BGA核心加焊后跑了十几次3D MARK2001都通过、重启也OK

网友:
我很想知道楼主是用什么加焊的,,,温度多少。。我今才烤挂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