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请教高手 一快主板   不上CPU  上假负载的时候复位是不是会底一点   那么有些书上说上假负载的时候电压不会底  这下我就搞糊涂了     那么这样才能知道复位正常不正常呢?

网友:
只要有电压而且不是很低(几乎没有)就算正常

网友:
复位电压:478一般为1.75V(和主供电相同)
               754一般为2.5V
      775一般为1.2V
      AM2一般为1.8V

网友:
楼上的 LZ好象没说是CPU复位吧!应该是全板的,不过LZ什么都没说清楚

网友:
不知道你说低是说明意思 复位是高电平瞬间拉低到0V的一个过程,

网友:
问题已解决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 多测测  多看看 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