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液晶换完电源高压一体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9-17):
换完板子就出现这样红绿蓝的格子和白屏不停的变化了

网友:
不会是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该不会是你换的电源板给驱动板的输出电压不一样??

网友:
这个现象好像在联想某些型号里,无信号输入就是这样显示的,你还是检查一下信号线路吧,

网友:
把电源板修好试试!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或者屏上大芯片问题      你刷个程序试下    有可能会好

网友:
看来你修的还少呀,这是正常的呀

网友:
驱动板坏了或屏线没插好

网友:
LX19的板我换过 我换的都是原装的,输出电压14V和5V的 。这种板子LD7575PS和光藕坏得最多你换这2个看下 如果14V和5V没有就换LD7575PS  14V过高换个光藕。又不知道你换的板子输出电压是多少的?那原装板子好象90元一块,修也好修。我那板子修好电源部分,高压又有问题。没去搞了 直接换了一块给客户,换了还没一个月新板子就烧了个保险搞得对现在的新板还不如久的

网友:
是驱动板的供电不对导致驱动板有元件损坏啊

网友:
这是进入了显示器的 工厂老化模式了

网友:
联想的有两种
1按住菜单键,拔下电源线,插上电源线。
2按住上键 ,再按开关键;按住下键,按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