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usb怪问题

楼主(2009-09-17):
前几天这个acer5583机器不显示,经过更换显卡芯片已经修好,运行没有问题,现在发现左侧usb接口不能用拆开测量后面的2各usb(好用)时表笔短接了线路,结果左侧不好的那个usb好了,后面这2各好用的又不好用了,是那里的问题啊。另外关机后外接鼠标灯一直亮着。拔下外接电源再插上就好了,触摸板左键也不好用,郁闷了这些之前都是好用的。请教大虾指教。

网友:
版主高手指点下啊,再等呢谢谢

网友:
问题太多了.不晓得是咱回事?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应该不是很多问题,都是弄显卡后一起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地方的问题现在开机其他的都好用

网友:
本来是1个侧面usb有问题,我这一测量倒好,侧面的好了。后面的2各都不好了。郁闷

网友:
加焊小板与主板连接口(拆装的时候导致的虚焊)。查下usb  5v供电,好像有个块坏了,直接飞线

网友:
压一下南桥试下,不行打下USB口的阻止,换南桥!

网友:
电源板上有个USB控制芯片更换试试,触控板左键不灵直接更换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ACER5560鼠标按键也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