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是什么软件?拆了为什么也可以开机

楼主(2009-09-17):
io7
qs3257
qg
xo622k

网友:
有这4行字在上面。太小了。 应该看错了几个

网友:
对下引脚看看是这个不?
PDF

网友:
这是dvi  高清接口输出  用的ic

一般用不着  该接口

网友:
还真是个鸟人 连软件硬件也分不清呀

网友:
不好意思。本来是打元件的。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