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CPU转一下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2009-09-17):
七彩虹的主板C.NF4T-M2在不放CPU时能开机CPU风扇转,但是装CPU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自动关机了.测量CPU供电管没有发现短路.强行开机测内存供电及桥的供电1.5V正常.

求助怎么修?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CPU的电压那电路出了问题,电压IC有换过吗,我碰到过的一般都是电压IC的问题,换过电压IC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有的主板无主供电就会出现你说的风扇转一下即停,此时量绿线电压还是高电平.

网友:
CPU换过没?不要相信CPU不会坏.

网友:
没注意“强行开机测内存供电及桥的供电1.5V正常”所以我收回我的回复。

网友:
用压桥诊断卡能跑码了,显示器也能显示了.是不是桥空焊了?

网友:
那当然了!!不过少见,桥空焊会样短路了样!!先清理一下桥试试!!